我的先豪直升机怎么飞不高????

楼主(2003-03-07):
我今天才换的主马达,尾马达也是新的,怎么飞不起来???
是混调线路板的电位器有问题吗????

网友:

1.首先检查是否有双桨情况,若有调整到直到没有。
2.如果没有双桨还是飞不高,就要调大桨距。

楼主:

谢谢!!vidct
!!!!!!!!!!!

网友:

为什么飞不起来?
因为你不用力飞!!呵呵
我的还没飞起来呢:(

网友:

电池也可能有问提!

网友:

我是菜鸟,请问什末是双桨情况。我的先豪也是原地打转,要离地又不离地的样子,怎末调解?谢谢!

网友:

双桨就是当主桨高速旋转时,两只桨产生了不同的升力,呈现出一只高、一只低的现象。通过调整攻角的方法可以消除。双桨的产生将大大降低升力。
试试把机子飞到1米高再看看它会不会打转

网友:

我的先豪原地打转,要离地不离地。有时候尾桨突然转速变的特高,不受控,机尾猛的甩向一边。怎么回事?

网友:

我也有玩先豪的
之前你有没有试过飞起来?

网友:

我也有玩先豪..but no problems... it's good!

楼主:

各位,是因为螺距地原因。现在已经好了!!

网友:

!!!!!!先豪打转,要离地不离地。尾桨突然转速变的特高,不受控,
       机尾猛的甩向一边
I also got this problem after a "crash" ,尾桨突然转速faster..
I think it's a "gyro" problems!!!!!!!
too bad!!!!

楼主:

我原来也这样,你把浆的倾斜度拌小点就ok

网友(2003-05-14):

请问总版主:什么是调大桨距或螺距?

网友:

下面引用由zsh7012003/03/14 09:02pm 发表的内容:
我是菜鸟,请问什末是双桨情况。我的先豪也是原地打转,要离地又不离地的样子,怎末调解?谢谢!
双浆除了会降低升力外,最大的坏处是会使飞机产生振动,很难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