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小电直竟然飞了20分钟!

楼主(2003-10-19):
今天试飞了AKE的12V聚合物锂电,整整20分钟的留空时间!而且动力强劲,机子非常稳定!油门推杆几乎只用到中间略上一点的程度,都没推满,动力已经十分强大了。我想如果间断飞行的话,总留空时间可以达到30分钟。飞完下来,
电池
只有微温。而前期电池的温度几乎感觉不到。我打算装上FMA的红外线自动平衡仪,这样富裕的动力就可以转换为自动平衡,再也不怕摔机了!以前由于动力弱,想装摄像头、平衡仪都不现实,现在动力了,想装啥都没问题了。我试了一下,即使再装120g,飞起来也不觉得吃力。整个起飞重量可以达到500g左右,哈哈,新一代的“超级飞达”出现了!

楼主:
另外我还发现用我的Apex beta充电器可以对这款锂电进行充电,而且充满后自动停止,电池中的保护板还是很有用处的。在飞行时要注意的是,这块保护板的截止电压是每颗电池3.12V,因此飞行时间快到20分钟时就不要高空飞行了,而这个时候也会感到上升的动力较弱了,这时很有可能会突然断电,这是由于保护板发挥过放电保护作用!!大家要小心,切莫贪心哟!

网友A:
vidct请问FMA的红外线自动平衡仪何处有卖?谢谢!

楼主:
我也正在找,呵呵,还没买到呢!

网友B:
我觉得那个电池太贵了,马达也承受不了

网友C:
斑竹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红外线自动平衡仪是个什么东西吧

楼主:
功能是不用实时打舵修正,保持飞行姿态自动平衡,变飞达变成傻瓜都能飞的直升机!

网友D:
你不会是托吧?

楼主:
啥托?

网友A:
国内高手把FMA的红外线自动平衡仪当玩具中的设备了,所以没人买也没人卖!可我得买啊!要不我那臭功夫把电直变成既会破坏家具又会被家人指责的坏玩意!

网友C:
这玩艺什么原理啊

网友E:
我曾经跟飞油直的人提过这个东西,他们立时把我驳的无地自容,主要论点就是:那样就没有菜鸟和高手之分了,直升机也就没有飞头了。仔细想想也有道理。

楼主:
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好,我就特别想买,我也不怕别人说我是菜鸟,自个找乐子呗,管别人怎么说。我玩我的傻瓜机,你玩你的高手机,不管啥机,能飞的就是好机!总比成天摔机换零件来得强!

网友D:
严重同意

网友F:
同意班主的意见"因人而异",比如我自己年龄太大但又想玩怎麽办?除了多花时间练习外就尽量在硬件配置上下功夫,尽可能降低操控难度否则没法玩.当然咯有些人反应特灵,听说就是不要陀螺仪照样飞.这就叫"因人而异".对吗?

楼主:
对极了,是这个道理。
初学直升机比较困难,摔坏东西事小,把信心摔没了就不好了,时间也花,钱也浪费了,卖个愉快。

网友G:
vidct聚合物锂电池用的什么马达?配多少齿的小齿轮?

楼主:
我发现一个大秘密:配12T的效率是最高的,13T以上对电机的负荷稍大了,12T以下又会有功率上的浪费。我没用原配的280马达,那马达用在12V上功率太大了,不行,我用的370马达,12V满油门的最大电流才4.7A,平均2.5-3.5A,你算算1300mAh的容量能放多长时间的电,哈哈,差不多可以到20分钟以上。实行的时间刚才是20分钟多一点,电池进入保护状态,实际上以它的余电来讲(足足有9.65V),还能继续飞。但是锂电过放电危害大,有保护板就不担心了。

网友G:
vidct 买架CyberCopter铝合金版小型电动直升机来飞,怎么样?

楼主:
那个机器我没飞过,我看它没飞达耐摔。
你想用聚合物飞CyberCopter?最好测测电流先。

网友G:
12V的用聚合物不会烧电路板吗?

楼主:
绝对不会,我已经试过了。实验的时候用了不合适的马达,放电电流高达7.8A都没任何问题。我估计是老式的调速器会有问题,现在新出的这种很小长条型的不会有问题。我看到飞达混控上用的是4410,雷鸟的也是4410,这种芯片应该耐承受12V/10A的电流。

网友G:
飞达5D的混控不会烧电路板吗? 我都烧怕了。

楼主:
没试过,不敢下结论,哈哈
谁来吃这螃蟹!我已经吃了一个了,味道很好,谁来吃D5

网友A:
飞达5D的混控不会烧但5V稳压IC我就烧过!

楼主:
你用的D5版混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