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是菜鸟,请教各位老大一个问题

楼主(2003-10-19):
我昨天买了个雷鸟2小电直,飞的时候一离地就左偏,调了半天还是这样。我看飞达飞行的录像感觉飞达只要推油门就能飞起来悬停。请问小电直是不是什么都不动只推油门就能悬停??我需要怎么调试?
偶知道这些问题很菜,不过情况紧急阿希望某位大侠能不吝赐教,在下跪谢了。
偶老婆都已经说了,今天晚上飞不起来就要砸了偶的飞机阿~~~~~

网友A:
你遇到的问题几乎所有初学者都遇到过,是由于对直升机飞行性能不熟造成的,与练习有关。大多数初学者都会误以为直升机很好飞,推油门就乖乖的停在空中不动,其实这是错误的。直升机要在空中不动,需要操控者时时刻刻通过适当和正确的打舵保持平衡。正确的训练方法说来就话长了,推荐一篇文章给你,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该讲到的都讲到了。
直升机飞行教学
http://www.5imx.com/info/info-b/info-b4030929a.htm

网友:
呵呵,直升机的操作不象固定翼,可以不用管,直升机是随时要进行调整的,慢慢练习吧,直到成为条件反射,你现在玩的可是最高级的模型哦!

楼主:
谢谢各位了:)偶得飞机保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