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一个问题:陀螺仪的电位器怎么调?

楼主(2003-10-21):
雷鸟的
陀螺仪
感度电位器上面的那个电位器是调什么的?我怎么放电位器才是0?电位器的缺口在哪边才是0?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讲不用去调,是设置好了的。
如果逆时针转,就是降低感度,如果顺时针就是增加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