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版主帮个忙,在下先谢过了!

楼主(2003-10-21):
请问版主你的雷鸟
陀螺仪
上三个电位器旋动部分的缺口分别向哪边?我不清楚情况,把三个电位器全部调了一遍。结果偶的鸟乱飞一气。我找不着最开始的方向了。谢谢谢谢。

网友A:
你的陀螺仪上怎么会有三个电位器,那个POWER里面是指示灯啊!!!

楼主:
你把陀螺仪壳打开就看见了,那壳是扣上的很容易开。在陀螺仪左边还会有两个电位器,下边的是感度调节,感度上边的就不知道了。可以告诉我你的是什么位置吗?这相当是救我一命阿~~~~~~

网友A:
我先打开看看吧

网友A:
我的体会是,setup电位器需十分仔细调,否则尾桨要么不转,要么一转就猛转,不知你的情况是不是这样。
调整方法是:
左手抓住脚架,右手先推油门,让大桨转起来(转速适中即可),然后调节setup电位器(此时大部分位置尾桨是不转的),直至尾桨转起来,再仔细微调,使得左手感觉机体没有旋转的趋势了,这样就基本调好了,等实际飞时再稍稍调整即可。

楼主:
谢谢你的讲解。Setup和感度我都知道怎么调,痛苦的是感度上面的那个我不知道调多少合适。感觉这个电位器对飞机的作用也比较大阿。

网友A:
我的PG-03打开了,你说的感度上面的那个位置如下:
活动触点处于正上方,即调节盘下侧的直线切边呈水平位置。祝你好运!

楼主: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我晚上回去就试试看。
你的感度和Setup的初始值是多少?照版主的试飞报告来看,这个初始值是最稳定的捏。

网友A:
感度的初始值触点位置在最右侧,感度位置确定后,Setup就比较好调了。
另外我今天中午仔细一调发现,感度是逆时针方向加强(即锁尾更好),这与其上的标记让我最初的理解正相反,因此我现在将Gain调到逆时针到底(菜鸟方向控制不稳,还是让03帮我控制吧),然后再调setup,现在效果很好,起飞时尾部基本不动。
角上的那个电位器我还没时间研究。

楼主:
^_^,你真幸福。大白天的也能去玩。偶只能可怜的到了晚上下班摸黑飞。

网友A:
你才幸福呢,练好了直接拿全天候执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