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能不能整理出一个调整陀螺仪的方法

楼主(2003-10-23):
我看现在好多新飞不稳的机器都是陀螺仪不稳造成的状况,这个调好了也就基本好飞了

网友:

强烈支持!

网友:

以前的贴子有

网友:

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陀螺的功能远远不及大家所想象的那么强,它的功能只是在一定程序上稳定稳舵,除此之外,并无其它功能。当然还有些陀螺仪有锁尾的功能,但也仅仅是对尾舵进行稳定。还有一些高级陀螺仪是单片机控制的,可以设置更细微的参数,但是……仍然仅仅是对尾舵进行稳定。除此之外,没有其它任何作用。
对雷鸟、飞达、先豪来讲,陀螺仪感度设到40%-90%的感觉几乎都是差不多的,都可以飞。一般来讲出厂的默认都可以用,大不了再调大点,但也许你所期望的是调大点,更稳定,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大家要放弃这种观念。对小电直来讲,调到100%也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当然调到0%肯定是不行的。建议调到60%-70%左右就可以了。
如果还飞不好,就不是陀螺仪的问题。而是操纵技术的问题,练G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