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的鱼,注意你的尾浆电动机主动齿轮,有可能会飞掉.

楼主(2003-10-23):
我的尾浆和你一样有齿轮打滑的声音,然后在飞行中主动齿轮就飞掉了.

网友:

谢谢qoo!我赶紧看一看。
顺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平衡翼杆已经换成自行车辐条了!中午一个不小心,机机与我的音箱来了个亲密接触,平衡翼杆的一侧齐根折断。想起版主让我剪短此杆,便将剩下的一截移过来用(长度只有142mm),可能是太短了,飞起来感觉极难控制,于是用刘老师的办法找了根自行车辐条换上(长度140mm,原配杆长146mm),开机一试,感觉好极了!原来平衡翼翼尖的垂直颤动幅度约5~6mm,而现在几乎完全没有,看来钢丝的钢性还是强一些呀。

网友:

你买到新尾桨了吗?

楼主:

自己粘了粘,将就着先练。我买配件太费劲,光路上的时间都得花两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