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电爽啊!但新问题来了........

楼主(2003-10-24):
昨天拿到里电后迫不及待的撕开包装,装上飞达,打开发射机,轻推油门,油门杆刚到半,飞机就“呼呼”地串上天花板了,飞行时基本不用把油门推到顶,里电的放电性能很好、很稳定。一块满冲的电池可连续飞25分钟,可是问题出现了,飞机在推杆上升时开始阶段还很好,但飞到一米多高时,尾桨似乎不够力,猛的打起转来,一下就把尾桨打断一根。以前飞氢电时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我的陀螺仪调得很好的是什么原因呢?
安装了里电的飞达

马达是金属尾盖的,不怕融化了

我那久经摔打考验的飞达

网友:

我用的长磁钢尾马达,建议你也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锂电低电压保护电路动作了?出问题时电足吗?

网友:

在12V下混控输到主电机与尾电机的电压比例与9V时不一样,尾电机输出偏小所制。

网友:

楼主用的应该是7.2V的电池组,这个电压对飞达来说太低了,尾马达输功率不够所致。

楼主:

不过在飞行时,我个人感觉电很足,油门只在一半处,比8.4伏氢电还强

网友:

下面引用由nemnem2003/10/24 08:14am 发表的内容:
不过在飞行时,我个人感觉电很足,油门只在一半处,比8.4伏氢电还强
我觉得是强劲是电量增加的问题,飞达混控应该有电压检测,电压下降到一定值时电压截止,所以尾电机动力不足。
另外建议你把裸露的电线接头用热缩管套好,避免在摔机时的不必要损失。

网友:

限主马达功率,尾马达吃不消了。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7&topic=1251&show=50

网友:

用高电压时,主马达是要换的,原配马达功率较高,可以用,但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