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我的新电直无法垂直起飞!

楼主(2003-10-25):
今天刚刚收到的雷鸟2代,爽!终于拥有自己的"直升飞机"了!
不过我是新手,求教各位同仁,
1.为什么将油门推到1/3处,一切正常,在往上推飞机明显向正左方偏移并稍稍离地,要调 整何处?是否要调整
陀螺仪
setup电位器?
2.飞机左右重量(机头正对自己)明显不等,是否需要调整?
3.如何测试大桨是否左右对称?如何调整大桨不出现"双桨"?
4.新机还需调试什么?说明书内太不详细了!
谢!!!

网友:
1、这是正常情况,一般初学者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大桨带来的反扭力造成的,所以离地后一般都会左偏,直升机必须随时修正,这和固定翼有明显的区别
2、这个不大明白你的意思了
3、请查询前面的旧贴
4、只要能飞起来,稳的住就不用调什么了,剩下的就是苦练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