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E 12V/1300mAH 锂聚合物电池---试飞小电直报告

楼主(2003-10-25):
前几天从商城新购2块AKE锂电池,电池收到后立即进行充电,然后装上飞达试飞。我想看看这种锂电的性能到底怎样?......缓缓推油门,飞机轻盈离地,心中狂喜!可谁知机机升到1米高时突然断电!主旋翼、尾桨立即停转,飞机直接坠地,好在没高度,飞机完好无损。马上查找原因,活动操纵杆飞机全无反应,点电调指示灯熄灭。于是,拔开电池后再接通,一切又恢复正常!......???
......突然恍然大悟,肯定是封在电池内部的保护板搞的鬼!立马加以验证:在电池输出头接一个大功率可调负载电阻,串接一个10A电流表,并联接一个数字电压表......然后慢慢减小负载,同时观察电流上升情况,当电流升至3.5A时,电池输出突然断开,电压表指示为0V。这就完全证实了我的判断!接着测试另一块锂电,情况更惨,电流升至2A就自动断电啦!......
在此,特意询问一下:购买这种锂电池的模友们,是否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或许是该着让我碰上了?......
电池既然已买回,就应飞起来啊!立即拆开两块电池的封装,焊下保护电路板,将电池输出插头线直接焊在电池组的两端(注意正、负极千万不能接错!)最后再将电池组封装好。
接下来研究一下保护板......全部是贴片元件,制造工艺还不错,无可奈何一直找不到可下手的调整点(有哪位高手知道啊?)...看来只好先仍在一边啦!
试飞心切呀!立即将去掉保护板的电池装上飞达,轻推油门,飞机立马升空,哈哈,动力太爽啦!......看了一下手表,开始计时......飞行过程中,飞机没落地,整整飞了25分钟!......飞机开始缓缓下降,在离地半米(地面效应)处悬停......看这架势还能坚持一会儿,可我心疼电池,这可是拆掉了保护板的电池呀!实在不忍心让它再飞下去了,落地啦......AKE锂电池的试飞,到此结束!
接下来要考虑的是怎样为没保护板的锂电充电!......
根据锂电池的特点,充电时一定要把握住以下原则:(1)最高电压绝对不能超过1%!(2)先恒流,后恒压。
按照上述要求,决定用我以前制作的一台晶体管稳压、稳流(限流)电源对锂电池进行充电。首先,将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精确地调在12.5V,使用精度较高的数字表监视!然后,将电源的输出端直接短路,这时调稳流旋钮将短路输出电流定在1.3A即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以1C倍率充电)。接上电池组开始充电,此时的充电电流为1.3A......随着充电时间的增加,电池组端电压缓慢上升,充电电流也会慢慢下降......2个小时后再观察,这时的充电电流已降至10mA,电池电压为12.48V,哈哈,已经充好啦!(通常情况下,当充电电流降至小于1/10C时,即<130mA,就可认为锂电池充好了)
第二次验证锂电性能:将充好电的电池装上飞达,再次起飞......这次飞行时间是26分钟!因飞机是在室内悬停飞行,不落地,必须时刻不停地关注飞机的姿态,进行操纵,到后来飞得我都烦啦,心想,这家伙怎么还有电压!哈哈,飞油机的时间也不过如此吧?......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种锂电池的性能,我又对另一组充好电的电池组作了一下瞬间大电流放电试验。短时间用4个汽车大灯灯泡(每个灯炮的电流为2A)并联放电,迅速观察,电流表指示8.5A!电压表指示为11.3V!......哇!!!这才叫真正的电池呀!......一个字:爽!

说到这里,突然冒出个想法,如果5imx商城能有不带保护板的锂电池发售,价格岂不是会便宜许多?(当然,配套的充电器必不可少!)
以上是我使用 AKE 12V/1300mAH 锂聚合物电池,试飞飞达的一些情况,写出来,供大家参考,希望能对飞锂电的模友们有所帮助!
祝大家飞行愉快!
lxd1954

附图:这就是我把保护板拆掉、飞了28分钟的AKE锂电池......

lxd1954

楼主:

图片说明文字中28分钟打错了,应为26分钟。
lxd1954

网友:

不是吧?我剛買了.....

网友:

保护板拆下,是非常爽,不过兄弟,要多准备点银子哦。

网友:

刘老师:用这个锂电来飞你自制的540电直可以吗?
我也想买这种锂电,就不知它是否适合540的电机。

网友:

本来早已动心,正要下单买啦。刘老师发现的问题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小财神,能否象刘老师所言,发售不带限流电路的锂电和相应的充电器。

网友:

我用AKE12V锂电带保护板不存在这个情况,我想刘老师用的时候是刚买回来,电量不足所致。刘老师能否试试充满后再装保护板的情况呢?

网友:

隆重请刘老师装好保护板后再进行一次放电试验,也让我们买的放心,
对任何卖价我们都心存疑虑,对刘老师是百分之百放心。

网友:

另外我测试了用AKE12V锂电时的满油门电流,最大为7.8A,可持续工作,没有出现保护截止的情况。后来我用了改装的360马达,工作电流降到了5A左右,这是满油门时测的。

网友:

我用AKE锂电飞飞达的情况和一些模友类似,即在0.5米高度以下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原来主要就在这个高度悬停),但升至1米左右后机身即迅速转动尾部稳不住.将原来装的碳刷尾马达换成普通尾马达这种现象就克服掉了.我有这种看法即升至较高位置时主翼转速增高相应要求尾翼堤高转速以稳定机身,而碳刷尾马达此时却出力不够,而普通尾马达(寿命较短)其绕组参数不同却能较迅速提高转速适应需要.
关於AKE的保护电路板我准备象刘老师那样飞行时拆除,而充电时再接入电路,这较容易做到.这样有几样好处1.避免因误保护造成飞行失控2.减轻了AKE电池整体重量3.还可将此电池用於我的380电机推动的电动滑翔机上提高电池的利用率.

网友:

我试过用长磁钢+9T小齿在12V下动力最匹配,有机会大家也不妨试试。

网友:

已买了长磁钢尾马达但未到货.准备一试.

网友:

记得装上9T小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