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统计 - 飞达的续航时间

楼主(2003-03-08):
以12T小齿配合120T大齿,充满电的情况下,我所测得的飞达续航时间是8分钟(中途不降落,处于1米-2米高的悬停状态),且前7分钟动力较为充足。
欢迎大家也把自己的测试情况反馈回来。

楼主: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说明:飞航线时的续航时间比悬停时的续航时间更长,因为直升机在悬停时需要的能量更大,而非飞航线。

网友A:
为什么悬停更费电,怎么解释?

网友B:
因为在飞航线时,旋翼的旋转面也能像固定翼机翼一样的升力。

网友C(2003-05-05):
还有一个道理,就是悬停时,总要不停的用舵修正,也要用电力呀:)

网友D:
主马达的12齿轮何处可寻?

网友E:
主马达的12齿轮何处可寻? 与原齿轮有什么区别?我的飞达也只能飞5-8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