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927 马达问题

楼主(2003-10-27):
您做的电机外壳是用什么设备做的?还有电机上的孔是用什么钻出来的?

楼主:

压铸?那请问如果加工的话具体步骤怎么做,我是个外行,想请教一些专业知识,如果能赐教。很感激!6140的车床能达到多大的精度?0.1还是**??
孔如果是分度出来的,那批量的话是用什么固定的?

楼主:

可能您误会,我不是说压铸的过程,是您压铸出来后用什么方法做成机壳?
6140您说的书上有说您自己没亲自操作过?那如何能谈得上精度?您说的手工的,我不知道是指的是什么?如果说的是批量生产的时候是用手工来固定,那请问您是靠什么来保证他的精度,您的是分度头还是分度盘?多少钱买的?精度能够达到多少?0.***?

网友:

6140车床可以达到0.01MM的精度(技术好的话还可高些).小电机外壳用呀铸的方法似乎不太好用,(壁厚1MM,桶高30左右,还要行位.啤出来容易变形,除非加厚桶壁再自动车床车).你的小铣真的好用吗?精度如何?是不是有点误导别人呢?

网友:

下面引用由69272003/10/27 09:21pm 发表的内容:
(photo.5imx.com/up/upfile/200310272100530.jpg)
(photo.5imx.com/up/upfile/200310272101330.jpg)
(photo.5imx.com/up/upfile/200310272102100.jpg)
(photo.5imx.com/up/upfile/200310272102450.jpg)
我想问问您生产的这些东西是准备拿出去卖呢?还是留给自己用?

网友:

下面引用由69272003/10/27 09:57pm 发表的内容:
自玩!!!!!有的人爱画竹、 有的爱喝酒、 我爱模型!
您呢??大家说它爱。。。。。。。。????? 哦爱问  哈哈
哦,那还好,那您就留着自己玩吧!羡慕!

网友:

既然自己玩,就自己玩呗,何必硬生生上岗上线说啥造福模友。
到目前为止有好多模友都盼着您来造福呢,您的担子重哦,祝您好运,别累坏了。

网友:

我是学机械专业的,现在模具厂做助理,中级车工。我还是想不通你的小铣能加工出什么东西来?你的加工深度用什么控制?Z轴除了一个摇臂外我没看见什么了,除了铣四方外还能:分度?铣圆?尺寸精度:正负1MM?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传段加工录像上来最有说服力了

网友:

两年前100M相机就被淘汰了。

网友:

就目前做出来的东西来说,自己玩是无可厚非的,如果拿来做商业,可能还不行。
试机成功后,把制作心得拿来大家分享,就是造福喜欢DIY的模友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