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楼主(2003-03-08):
飞达一体化板送的
模拟器
是什么?在哪有下载?对学习操作有没有帮助?
vdict,请问我已有一台max66 pcm,能配飞高、gws,甚至振华的接收机吗?

网友A:
模拟器是G2,目前没有下载版,使用光盘版是最方便的,而且价格也很合理。
建议配飞高的6通道接收机、GWS的7克舵机。

楼主:
请问你的配置?
再请问MAX66 PCM 是不是 MAX66 II?有没有说明书?我不会调PPM模式

网友A:
我的配置是Futaba FF6+飞高6通道
如果你要配飞高接收机,收必须使用PPM模式,除非你用原装的接收机,但是那样的话,重量就比飞高的大。

楼主:
是重很多,但我不会调 PPM 模式,所以我才要找说明书,ff6 是怎么调的?能不能参考一下? 另:用过gws的接收机没有?行不行?

网友A:
每种遥控器的菜单是不一样的。
GWS的可以用,用它的7g舵机吧,用在飞达上应该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