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达电调问题

楼主(2003-10-28):
飞达的电调能调节吗?有时侯开机红灯闪几下后不转绿灯,要把发射机反复开关几下才能工作,油门推到90%左右电调灯由绿转红,这是什么意思,正常吗?

网友A:
正常,一般是因为你在连接电池的时候遥控器没有到最小位置的原因。是为了保护。

楼主:
我是先开发射机再接电池的,并且发射机油门杆也调到最小位置,是不是混控有问题阿

网友B:
我也出现过 这样的情况,要多开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