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最新的飞达(futaba版)是不是用的370主马达

楼主(2003-10-29):
现在最新的飞达(futaba版)是不是用的370主马达

网友:

是不是舵机是红色的,然后马达是铁盖的那种?

楼主:

舵机是华迈的,橘红色,主马达是铁盖的,旁边还有两个散热孔,样子就像380电机,如果是370的那我直接就可以用12V锂电拉

网友:

你是不是在杭州立翔那里买的,电机上裹着不干胶,什么有dragonfly几个字,你确认是370吗

楼主:

我是这商城买的,商城给我回复了,原来是360马达,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用12V锂电

网友:

电机是没问题,混控的问题需要注意,不过李老师反正是把12V的聚合物锂电池的保护电路给卸了,赵飞不误。我的用三块3.6V的聚合物锂电飞雷鸟没问题,就是没有原来的9。6V的稳。忽高忽低。但也能控制。电机的发热量变大

网友:

糟糕,我的是8.2v的,只有当油门推到20隔左右,我的t4vf油门一共是22格,飞机才能够浮起来,这是不是与电压有关系?
今天下午飞的时候尾电机突然不转了,只有当油门推满的时候才有反映,但是基本没什么力量,是不是坏了?

网友:

我想是尾电机为了吧?换快电池吧。用锂电池地球人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