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翼高速旋转的时候,尾浆马达功率下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3-10-29):
偶的机机在主旋翼未达到最高转速的时候尾马达转得很正常,但是我再推油门就不行了.飞机开始转圈,一检查发现是尾马达在主马达功率升高的时候功率反而下降.
请教各位老大,这是怎么回事阿??谢谢.

网友:

我的机机也有类似现象,我感觉是因为尾电机转速提高到一定程度时,电流也急剧增大,而此时电池无法提供相应的电流,造成主旋翼转速反而下降,此时尾电机转速呈脉动变化,似乎影响陀螺的正常工作,形成方向失锁。总之,尾电机电流太大是主要原因。
我换上银刷尾马达后,由于其耗电量大大减小,因此上述现象消失,但银刷尾马达功率似乎略显不够,可能换小齿轮改变速比后能好些,但我还没有小齿数的齿轮。

楼主:

我用的是新买的长磁钢电机,不过我没电焊就是连了一下而已.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不会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

如果不是接触不良,那一定是尾电机功率不够,我发现此问题后,已经换回原配的电机了,等我搞到7齿的小齿轮再用银刷尾电机试试。

楼主:

你的原配尾马达不烧吗??我已经烧了两个了,打开后盖一看,电刷都变形了,黑黑的就像火烧过一样。你的油门到多少尾浆才开始转??

网友:

一推就转。

楼主:

那是狂转还是慢慢的转???

网友:

我的尾桨基本上是主桨一转就转,随着主桨转速的提高,其转速也相应提高。

网友:

尾电机的电刷太单薄了,很容易磨断,我已经换了黄铜片上去,感觉放心多了。

网友:

好手艺,介绍一下。尾电极的电刷太小了。

网友:

用碳刷的寿命可长哪!

楼主: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我尾电机连接不好导致的.我今天在公司焊了个头还有一个原配的电容,今天晚上飞就好多了.我在两平方的面积内飞到眼睛的高度大约1.7M.很不错的成绩了,不过只有一次而已,继续努力:)

网友:

真为你感到高兴!

楼主:

呵呵,大家一起努力。如果现在飞不好,以后怎么跟老婆申请更高级的飞机捏~~~

网友:

现在有没有人能飞航线了?交流一下?

网友: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7&topic=1340&show=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