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ut 先豪直升机........

楼主(2003-03-09):
Hello, I have bought 先豪直升机 recently,
but I found that the "remote distance" is very short, I only got "10 feets"
when outside the 10 feets, my 先豪 got "out of control" and craches...>_<
how about Feda? anyone can give me some comments? thanks.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03/09 04:50pm 编辑]

遥控距离是遥控设备有关,与是否是先豪或飞达无关。我的飞达是配的FF6,遥控距离没具体测过,不过从未失控过。您应该检查是否是遥控器的问题,发射机天线是否拉完,接收机天线是否展开并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