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飞达尾桨缺电甩尾的解决

楼主(2003-10-31):
前段时间,因使用里电出现缺电甩尾现象,一下子想不出什么法子解决。今天手痒痒了,飞了一会,情况又出现了,一下子把新的尾桨打坏了。狠下劲,一定要解决。
在飞行时,主马达力量足,而尾马达不足,那么想让主马达的力量小一点除了打微调,还要调主桨螺距,我把螺距调得很小,但还保持有10度倾角,换上尾桨,接上电一推油门,飞达“呼”的穿起来,我稳住杆,慢慢推,飞机居然不甩尾了,非常稳定,悬停几分钟后,我降下来,再把主桨螺距调小(特别是桨根),再试飞达更稳定了,飞行之间没有出现甩尾,直到电池快没电,才有甩尾迹象。因此通过调小螺距,机体的陀螺力矩减小,尾马达只用较少的电就可抵消陀螺力矩。但这样是有代价的,就是飞机的爬升力量小了,但相比氢电可大多了,在飞行时,油门杆处于一半稍过点就可上升,飞行也比以前稳很多。
对于因甩尾打坏的尾桨,1星期就换了4支。我在考虑,这样下去不行,即使解决了甩尾,但“逝去”的尾桨太可惜,扔了浪费,于是我把废掉的尾桨集中在一起,进行改装(如图),效果很好,把螺钉调松一点,在飞行时再激烈撞到也不会折断,掰直就行了

网友:

主桨对尾桨的稳定性影响是很大的,很多朋友忽略了这问题。上帖的例子很好证明了这点,大家仔细调试吧。

网友:

在尾杆上加尾翼.利用主桨的下滑流使尾翼产生抗拒主桨的扭力.从而达到减轻尾桨的负担.

网友:

你好,请问你是使用的什么里电?关于尾奖的图看不清楚,能够详细的画个草图吗?

网友:

尾桨改得不错!很好的TS !!!从油直那学来的吧?

网友:

主桨功角的问题其实早就注意到了。但是苦于手掰精读不准,大桨硬度高,又不好掰,所以只好作罢

网友:

都说主桨螺距要调小,为什么不建议厂家直接做小螺距的桨?省得老是用手掰来掰去的,还掰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