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kymouse 土炮 散热片!

楼主(2003-11-01):
对于电直,我的散热片和你一样----都是土炮。虽然商品又便宜又好,可我还是喜欢自制,经过长期摸索制作,到现在,做的散热片是效率越来越高了
这是我的第一个土炮散热片,用的是0.2毫米厚的铜片,稍软了些。由于焊接水平不足,翅片仅有5片,散热不好,现在用到了船上
这是第二个散热片,改用0.3毫米厚的铜片,翅片数目增加到8片、长度增长、贴壁也做得圆滑多了,效率很高
后来换上新的370马达后,由于该马达有散热窗,因此又制作了一个矮一点的,翅片数目仍是8片,但焊接水准高了许多,散热效果也很好
对于我的MS,我也给它量身制作了一个散热片,翅片数目达10片
在户外飞行可不象在家里,马达热了放到电扇前吹一下加快散热,于是我又用桐木条制作了一个土炮电风扇,螺旋桨直径7厘米,把接头连到12V电瓶上,9伏的马达就以14000转的速度旋转,风力比电扇大多了、且很集中,把它对这散热片吹上1分钟,马达迅速恢复常温,又可以继续飞行了!

网友A:
倒数第二张照片上的是什么电直?

楼主:
MS600

网友A:
MS600和飞达在飞行性能上最大的区别能否谈谈?

楼主:
MS-600无论在航线、马力、动作的反应、灵敏度、飞行时间都优于飞达,特别是动作的响应迅速而准确,马力很大、估计还要比飞达大1/3。750mAh的氢电可飞10分钟,飞达只能飞6分钟。飞达唯一的优势就是耐摔,配件便宜。MS的配件奇贵,所以每次飞都小心翼翼的。目前我只飞过3次,还没会飞倒飞。
下面是前段时间拍的,MS和飞达比较图

网友B:
我一开始焊的时候用的是20W电烙铁,发觉功率不够,现在买了一个60W的,准备自己焊船桨,土炮族多交流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