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版主:如何调主桨?

楼主(2003-11-01):
请问版主,在之前的一些贴里看到过版主说要调好主桨,但是还是搞不清楚怎么调?要加热吗?双桨是不是指两个桨重量不一样导致一高一低,小弟刚刚开始玩电直,麻烦赐教。

网友A:
双桨不是重量不一致导致的,主要来讲,还是由于两只桨的攻角不一致。调桨的目的之一,就是消除双桨,也就是要使两只桨的攻角一致。第二呢,就是使攻角变小。出厂时的桨在实际使用中偏大了,造成马达负荷加重,做有效工就少。调小攻角,可使动力输出与变速比更匹配,如果换成12T小齿性能还会更好。
调桨当然是用手调啦,压一压就可以了,没有想象中的复杂。

楼主:
那么双桨是用肉眼看吗?如何确定调好了?用手压完后,桨会不会又自己恢复形状呢?谢谢

楼主:
谢谢你,主桨是涂桨尖,尾桨是涂面,对吗?

网友B:
和主桨一样,都涂在桨尖,不要全都涂,因为白色和黑色反衬大,旋转时才能看见白色的旋转色带。如果整个桨都涂成白色就看不到色带,没有意义了。

楼主:
"调桨当然是用手调啦,压一压就可以了,没有想象中的复杂”
怎么我调来调去都好像不行?飞起来一晃一晃的是不是就是双桨引起的?

网友C:
版主啊,您真该早点说清楚调桨的方法,要不就是以前说过但我找不到……
我的雷鸟大桨已经被我掰断一个啦

楼主:
建议版主或有经验的DX用图解加说明的方式介绍一下调主桨的过程

网友D:
最好还是厂家把攻角调好,就造福模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