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线自动平衡仪在直升机上的应用

楼主(2003-11-01):
在固定翼上也可以使用

网友A:
请版主提供“红外线自动平衡仪”的型号、使用方法及价格,我有及其重要的用处,先谢了!!!

网友B:
这是在油动机上用的。

楼主:
电动直升机上一样可以用,但这个东东不能用于CCPM控制方式的直升机,不管电动或油动都不能,它只能用于机械混控方式的斜盘,像飞达、雷鸟这种都可以用,我正在想办法买,但一直没买到。:(

网友A:
我查了一下,这是Co-Pilot的CPD4,精度是2°,120~150美元,不知何处有卖?
另外FUTABA的 PA-2 是否也是此类光电原理的飞行自动稳定系统?也请版主帮帮忙看哪里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