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受不了了!!!

楼主(2003-11-02):
昨天继续试飞我的雷鸟,最长离地记录10秒.....尾桨打断.....大桨受损....尾翼受损....
为什么雷鸟的尾杆,尾翼那么容易松动,经常把尾桨卡住,知识尾桨断裂..
我真的要打算改飞固定翼了!直升机太难了!!!!
请告知操作技术秘籍!!!
用V型翼,是不是好点?

网友A:
小直升机比大的难飞,多练G2或找高手指导,暂时还没有更好办法。尾翼要自己用点胶把它粘一下。

楼主:
AB胶?502胶?101胶?
或别的?
好像不是塑料的,AB胶和502都粘不牢,用什么胶?我门口有家"胶专营"什么胶都有!!
谢!

网友A:
502就可以

网友B:
502只许一次性成功,没经验的话还是用AB胶,韧性好一些不怕摔,但要先用卫生纸擦净沾接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