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直鋰電充機step by step 別走寶!!!!

楼主(2003-11-03):
http://et.efly98.com/pro04.htm
規格:
1.輸入電壓AC220V或DC 12V ~ 18V.
2.可充電池, Li-Iron 1 ~ 3 Cell 自行開關控制.
3.充電截止電壓可調, 精準度至0.02V誤差.
4.充電電流量, 分四段可自行調整.
5.附12V~18V電源顯示燈, 以及充電顯示燈(充飽熄滅).
6.充飽可繼續置放, 不會過充爆炸.
7.附2A保險絲保護.
8.Size : 9cm X 9cm

网友:

这个充电器的电路设计和器件选用上有些问题,如果你要按这个图做的话,希望你能做如下改动。
变压器不能选用输出15V的,否则在需要大电流输出的时候,电容滤波电路无法提供>16.5V的电压。要使7818有18V的稳压输出,要保证输入输出压差在3V以上,也就是要求有21V的输入。如此前级稳压电路的大负载时输出电压就达不到设计要求。进而使充电电流根本达不到设计要求。所以变压器应该选择次级输出20V的产品,相应滤波电容的耐压选用35V以上的。
依我看那个7818做的稳压完全多余,后面已经有个可调稳压LM317T了,如果这个稳压换成LM1085低压差可调稳压,那么就可以使用15V的变压器,并且最大充电电流可以做到3A,还可以减小体积。

楼主:

我做了很久....不錯......這個是外國權威的wed-site設計..再由台灣人更改的...
謝謝你的意見

网友:

台湾人改的就是在前面加上了整流和7818稳压部分,7818多于了。他只考虑了电容滤波电路的空载和小电流的输出电压是1.4U,电容滤波的输出特性很软,实际在大电流的时候电压降的很快

楼主:

那麼你有沒有3cell 鋰電的充機製作?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光枪枪在 2003/11/02 11:55pm 编辑]

我的锂电充机就是根据这个电路图改进制作的,1-3Cell,最大充电电流 1.3A(还可以更大的),如果用15V的变压器,3cell的充电电流最大超不过650mA
如果我上面说的你不会改,最近简单的方法就是换成output 20V的变压器,滤波电容耐压35V,不用改电路就一切OK了

楼主(2003-12-23):

  光枪枪
你好
請問那個lm1085是取代7818 or lm317t?
我買不到lm1085這是較難買的嗎?
謝謝

网友:

这是老外的设计原图,我照着做了一个,专门用来充AKE12V锂电,效果真的不错。
充电电流约为600ma,恒流充电至12.6V后再恒压充电,电池电压上升到12V以上时还能保持在500ma以上,发光二极管熄灭时充电结束,充电时间大约4小时。电源是17元买的一个15V1.25A的开关电源,整个花费仅20几元,外壳用的是装旅行充电器的透明有机盒子。图中R3改为270欧姆。非常遗憾,没有数码相机,不能上照片啦。

楼主:

我以上那個便是老外的改進"板"
十分謝謝你的專業知識
但是4小時不是有點長嗎?

网友:

如果嫌充电时间较长,可以将R1改为0.6欧姆1W左右(可通过1欧姆和2欧姆并联),这样充电电流将在1A左右,估计充电时间在2小时左右。由于电流较大,LM317的散热片必须加大。
此充电器电路简单,制作容易,我是将所有元件焊在一小块万能电路板上,使用效果较好。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光枪枪在 2003/12/23 03:38pm 编辑]

这个电路图的输出是8.4v的,要充三节的锂电要调整R3和R2。
4个小时不长的。

LM1085确实不好买,用LM317也没关系,只要输入和输出有3V以上的压差就可以了,比如要充三节锂电,输入电压大于16V就行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cqrz2003/12/23 03:33pm 发表的内容:
如果嫌充电时间较长,可以将R1改为0.6欧姆1W左右(可通过1欧姆和2欧姆并联),这样充电电流将在1A左右,估计充电时间在2小时左右。由于电流较大,LM317的散热片必须加大。
此充电器电路简单,制作容易,我是将所 ...
我也是用万能板但不好连线  ,不知谁有擦好的板子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好使,15V变压器,不用二极管降压,充三节电池可达8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