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初学者严重严重严重请进!!如何调主旋翼!!!

楼主(2003-11-05):
电直的双桨是什么?怎么调主桨螺距?看下图
请在主旋翼和尾旋翼的尖端用涂改液涂一道5毫米宽的白色色带
http://photo.online.tj.cn/showpicture.asp?pictureid=182087
http://photo.online.tj.cn/showpicture.asp?pictureid=182088
http://photo.online.tj.cn/showpicture.asp?pictureid=182090
解释得够清楚了吧:)
附件上传又用不好用了,请斑竹把图片贴好

网友:


网友: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这下清楚了

网友:

谁能讲讲掰主桨的心得体会阿?

网友:

顺便问问,掰主桨是否是更改其攻角??另外,攻角是不是就是螺距的别名呢??

网友:

回答正确

网友:

我说一说,希望大家吸取我的教训。
我掰主桨是在其最宽处、靠外侧部分往上掰,有点象要将其往上折叠,结果前几天,“啪嚓”,主桨在其最宽处被掰断了,到现在我还没空订购呢。
我想,正确的掰主桨方法应该是将其掰平,对吗?

楼主:

螺距就是攻角,也是旋翼的迎角,叫法不同而已。出现双桨主要是由于两片旋翼的螺距不同,旋转产生的升力不同所至;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旋翼头变形,仔细看可以看得出;双桨是非常影响电直的,小的导致升力下降、飞行质量不好,严重的甚至飞不起,要严格避免双桨。
  另外,扮桨叶时,不需加热、冷却,不需任何道具、工具,不需拆卸固定等等,只需用双手去扳,用眼去看,慢慢去体会和调整。
  不再重述。

网友:

螺距和攻角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攻角是桨的迎角是角度单位,螺距是桨旋转一周后所前进的距离是距离单位

网友:

调浆前面的好多贴子都说的很清楚了,个人经验,调攻角是主要方法,不是上下扳消
双浆,特别注意的是,1,调攻角近可能在低攻角时平衡,2要注意在高速下无双奖.

网友:

非常感谢nemnem,我正在找这公式呢

网友:

好文章!应该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