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师望您能提供图纸和数据,不胜感谢!!!!

楼主(2003-11-05):
[这个贴子最后由yysgaj在 2003/11/04 10:54pm 编辑]

刘老师:
   本人也想制作一架电动直升机,可惜没有图纸。在这个网站上看到你制作了一架电动直升机,制作的非常精美,讲解的也比较仔细,但是没有图纸和具体数据,望您能提供图纸和数据,不胜感谢!!!!

  yysgaj@nbip.net

网友:

我也要啊!!!
liyongjian19396@163.com

网友:

to "yysgaj" and  "kkan" and 其他需要图纸的模友:
实在抱歉!我只是在试着做小电直。其实,它的尺寸数据主要是参考先豪和飞达。因为我发烧的是全金属结构的机机,而且尾浆又是轴传动的,重量肯定要重一些,故准备采用380级的电机作动力,所以机身、尾杆、主旋翼、尾桨等尺寸比飞达、先豪电直放大了十几毫米,具体数据要等试飞调整后才可最后确定。大部分零件都是边做边想边改,没有刻意画图纸,那些必须要上车床干的活,也是随意勾几笔草图,零件做出来后,光顾着欣赏了,草图也就随手扔掉啦。另外,由于杂事太多,发烧小电直经常被间断,到现在还未完成(目前,抽时间正在做机身、滑撬、齿轮传动机构等部件),大家需要的图纸数据,只有等我全部完成并试飞后,静下心来,好好测量一番,整理出数据并画出图纸了。那时再贴上来供大家参考吧(但就怕到时候公家的任务压下来我又没时间啦!)。不过,哪位急着用图纸而自己又会机械制图的模友,方便的话可直接来找我,你自己对那些已做好的零部件进行测绘、画图。......
我现在实在抽不出时间画图啊,敬请谅解!但我会随时恭候您的到来!
lxd1954  2003.11.5

楼主:

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