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飞达用锂电

楼主(2003-03-12):
这几天练习,一节
电池
实在是不够,今天到电子市场买了两节 18650 锂电,总重88克,7.4v,1800mAh,比原电池轻了两克,容量大了3倍,电压低了1v,各位有兴趣的不妨一试

网友A:
有机会一定去试试!
您用的什么充电器?因为锂电过充和过放都很容易坏,在飞达上使用时如何把握放电时间?以及这种锂电是否能支持到4A的放电电流?有无照片?呵呵,问题一大堆,谢谢!

楼主:
我也是刚买,还没来得及试验,因为找不到适合的接线头。其实谁都想用锂电,轻、容量大。但有以下问题:1.内阻大,放电电流不够大;2.价格贵,不好买,尤其是适合模型的锂电池组;3.充电不容易;4。锂电娇气容易坏,不能过冲、过放。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3/03/12 11:38am 编辑]
照片在上了,不过电压好像不够:(,先豪飞不高,也可能是电流的原因吧!
不知是什么原因,怎么办?

网友A:
应该是电压问题,飞达先豪都是8.4V供电。我以前飞大电动直升机,7.2V是不可能飞起来的,一定需要8.4V,尽管只多了1.2V,但性能完全不一样。而现在的锂电是3.6V一颗,两颗7.2V,要配成8.4V或9.6V比较困难。能否通过三端稳压管来限压?使用多颗并联方式,以提升电流。

网友B:
如果用3颗电池怎么样?
10.8V会烧坏280电机吗?

网友A:
可能会烧电调。而电机方面,可以通过设计遥控器油门舵量,使其不要满功率输出即可。但电调是否能支持这么高的电压很难保证!
另外这种电机在10V以上工作时,如果桨的阻力较大,则老化速度非常快。

网友C:
常试增加转子的圈数,再串多一个电池,那就约有12V的电压,之于电调肯定可以的,它上面用的功率器件是4410,可以承受30V的电压,单体通过电流可以达到7A

网友D:
我试过用4块700mah手机锂电串并联供电,重量比原配镍氢稍重一点.但电流不够离不了地.用改绕过转子的主马达电流可超过5A不敢试下去怕烧了锂电.想用6块锂电串并联到10.8V重量又超过原电池一半以上.看来还得等放电超过3c锂电供应才能解决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