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如何更换遥控器的发射晶体??

楼主(2003-11-05):
我是新手,使用FF9H,刚刚买了雷鸟2,但不知道如何更换配送的发送晶体,请教各位大大了,谢谢。

网友A:
雷鸟的接收机晶体是焊在上面的,而且只有35M频段的,你用FF9就要另配的微型接收机

楼主:
我另外配了,35频段的,这些都OK了的,现在想换FF9H发送机上面的发射晶体,昨天拆开发射模块看了,没有找到那里换发射晶体。
只有麻烦各位大大了。

网友B:
在模块后面,用一个牙签可以从里面抽出一个纸质的拉条,用力拉就拉出来了

网友A:
FF9有35M频段的吗?
发射机和接收机必须是一个频段的,如果你的FF9本来是72M频段的,换上35M的晶体是工作不起来的

网友C:
FF9H有35M频段的晶振,我的就是。

楼主:
靠,惨了,我是36MHZ的发射机

网友C:
惨什么?35MHZ的晶振在商城买一对才4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