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直升机都说稳,其实小的也可以很稳

楼主(2003-11-06):
飞大直升机的人都会觉得小的不够稳,其实还真是这样的!最近我在琢磨一个事,就是怎么让小电直也稳起来。从我以前飞的京商EP Concept电动直升机上我得到一个启示,其实我以前也介绍过:EP Concept的大桨转速非常高!!大约是油动机的1.5倍的样子,所以飞这种比较小的直升直升机我感到异常稳定!后来我又飞过IKARUS的ECO8,这架电直比EP Concept大一些,比30级油动小一点,由于动力用的是普通有刷马达,所以转速不够快,桨的攻角也调得比较大,不然就升不起来。所以我又感到,虽然ECO8升力是很强,但是没有EP Concept稳定!
区别在哪里?是因为ECO8比EP Concept大一些的原因吗?不对啊,越大的越稳啊!
答案是EP Concept的主桨转速非常高!
回过头来说飞达,它的主桨攻角其实是很大的!但是要调小也可以,但小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再小了,不然就容易出双桨,因为它的材料是塑料。而且如果动力跟不上,也不能产生足够升力。
所以我唯一想到的就是换木质桨,攻角设为4-7度左右,配12V聚合物锂电,这样马达的负荷比原配的要小,而且转速极高,应该可以得到极强的稳定性。有条件的朋友不妨试试!
我正在找飞达用的木桨。这种木桨的翼形很显然不能是原配塑料桨那个样子的,而是跟油动机差不多的那种没有攻角的桨,装到飞达上,攻角要靠另外一套装置来调整。
哪位朋友有木桨的消息请告诉我,我很想试试。

网友:

说的有道理:油机的大桨角度其实在6度左右效率是最高的,转速也很重要,一般在1000-2000转左右,油机的桨的横断面是双凸型的,这点和电动的不大一样

楼主:

电动也有双凸型的,飞达这种特殊一点,不是这种翼型。

网友:

看完帖子,突发奇想,不知可行。调大桨攻角时,不是主要调根部吗?那我用透明胶带按适当的比例粘在大桨根的下部。是要绷直的。这样不是可以减少攻角角度吗?
请大家分析。

楼主:

有点意思!可以试试看

网友:


网友:

飞达的主旋翼头是没有角度的若是把大浆的根部用胶带拉平的话主浆就成了平凸翼型了但原本是凸凹的翼型所以升力回减小的,但转速会提高也许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