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诸位大侠

楼主(2003-11-06):
为什么我的飞机升空时还可以正常起飞,1-2秒后整个飞机就开始抖动,越抖越厉害,随即坠地!!双桨的问题我也看过,不只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是先豪的

楼主:
再顶一次

网友A:
早前的先豪有设计缺陷,不知现在的是否也是。

楼主:
请问如何修理??如何避免

网友A:
把平横杆的长度较长可以解决,但会牺牲控制灵敏度,不可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