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AKE里电突然断电

楼主(2003-11-07):
可在
电池
两极加装一电解电容,耐压大于12伏我用50UF 就可以了,大家可试用。原理抗干扰。

网友A:
為何用了也沒有用

网友B:
不可能的,干扰信号肯定是一个交变信号,直流电的频率是0,没有变化怎么干扰,如果电池是干扰源的话不管什么模型(除了橡筋动力)都要失控了,所以请把基本理论知识搞清楚再说,不要误导别人

楼主:
误解,电池不是干扰源而是你的电机。电机产生的脉冲,对于里电灵敏的保护板来说,很容易产生误动作。

网友C:
bstvshi 说得有理,要是有哪位大虾能实测一下就好了,最好用示波器。
能否请 lxd1954 刘老师试一试?

网友B:
电机上不是已经并电容了吗?

网友D:
最好用钽电容,质量好、体积小、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