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电直就没面子吗?

楼主(2003-11-11):
我每次去模型店或打电话问有关电直的问题,他们总是用那不屑一故的表情说:是小孩玩的那种吗!靠,弄的我好尴尬。接着就说哥们上油动吧!我。。。。。。。。。。。

网友:

当然要这么说了,因为他们就没有嘛,所以才这么说。。。

网友:

就是就是,电直真的很COOL啊,不仅环保,还不用烧油,爽啊!!
就是一次投入比较大哈(相对同等级油机而言)。

网友:

兄弟有条件搞个好电直,把他们卖的那些油直比下去,电直档次绝对不低于油直

楼主:

下面引用由rsonic2003/11/10 06:23pm 发表的内容:
就是就是,电直真的很COOL啊,不仅环保,还不用烧油,爽啊!!
就是一次投入比较大哈(相对同等级油机而言)。
说的具体些!

网友:

我就觉得电动的比油动的好(无刷电机的)。

网友:

电动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哈哈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11/10 10:17pm 编辑]

他这么说是错误的,好的电动多的是,只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就这么几种

网友:

迟早会降到比油动还便宜的水平。
首先电动机的加工比发动机的加工要简单得多,其次电池的使用成本比燃料要低得多……

网友:

就是!就是!

网友:

大容量的锂电池应当可以让电直与油直一较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