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的飞达飞行录像 (长时间)

楼主(2003-03-13):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03/16 05:36pm 编辑]

以下三段是飞达定点着陆:
容量:2598KB
http://61.188.195.100/fb/5imx/movie/Feida-OK1.rm
容量:690KB
http://61.188.195.100/fb/5imx/movie/Feida-OK2.rm
容量:3200KB
http://61.188.195.100/fb/5imx/movie/Feida-OK3.rm
以下这个是crash摔机录像:
容量:8244KB
http://61.188.195.100/fb/5imx/movie/Feida-crash3.rm

网友:

真厉害!能写点心得吗???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03/17 07:46pm 编辑]

要飞行稳,首先硬件基础个人的心得是:
1.不要出现双桨(又叫剪刀桨)
2.主桨攻角不能太大(太大会使升力下降<似乎与常理相违背,但在飞达上事实就是这样的>,使尾舵变得难以控制)
3.平衡片与斜盘相对水平
4.平衡杆一定调平衡、主桨最好也调一下
5.试飞调试,使机器尽可能在不打舵的情况下不发生偏舵,注意,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事实上不可能调得很完美,更不可能在不打舵的情况下旋停在空中一动不动!
软件基础方面的心得是:
勤练习,在下其实是比较笨的人,但我相信熟能生巧的道理。

网友:

电刷一定要磨好 飞行一段时间后用低电压磨一下,时间不用太长,可以改良电刷和换向器的接触。
主浆的迎角要仔细调,我想练习悬停和航线是不一样的,具体如何我还要等有了小电直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