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用540电机飞30级油机不知道飞不飞的了。 (无内容)

楼主(2003-11-11):
(无正文)

网友:

我觉得应该可以飞起来,但大电机的飞行时间会是最大的问题。
问下,30级油直的重量要多少

网友:

30级油直至少3kg,我想是飞不起来的,或者至少动力严重不足。
30级的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750瓦左右,油机带燃料350ml,约280g,发动机重290g左右

网友:

普通的540绝对飞不起来,怀疑同级的钴电机也不行!钴电机本身比发动机轻一点点,但电池会比油料重。输出功率也就是两三百瓦。

网友:

飞不动的!用无刷马达装24颗电池是可以的。

网友:

在无刷时代之前的logo30就是使用有刷电机,飞行时间可以达到10分钟。 合适的有刷电机是有能力飞30机的,关键是在电机的挑选和机身结构的减重改装,需要做不少计算和手工工作。电池需要在24到30节之间。

网友:

ECO 8
Weight Cells Power
to 1.5Kg 8-12 to 350W
ECO 16
Weight Cells Power
to 2.5Kg 14-20 to 700W
Logo 10
Weight Cells Power
2.5kg 12-14 to 700W
Logo 16 & Logo 20
Weight Cells Power
3.6kg 22-24 to 900W
Joker
Weight Cells Power
5.5kg 30-32 to 1800W

网友:

因为logo30已经停产,暂时找不到相关电机的数据,有兴趣的可以看看上面的列表。

网友:

找到一个连接http://liaison.ms.u-tokyo.ac.jp/agusta/vario/ultra.html
logo30用的是Graupner出的Ultra 2000-7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