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发射器的正确握法?Vidct,lxd1954?

楼主(2003-11-11):
请问:发射器的正确握法?
拇指在上,第一指节按住摇杆正中间,其余四指握住下面?
还是象Vidct你那样,拇指、食指捏住摇杆,其余三指握住下面?
谢谢!!

网友:

老美是拇指、食指捏住摇杆

网友:

我喜欢拇指按在摇杆上

网友:

一般是大拇指按在上面,而且按的越紧越好,很多人都把大拇指飞出了茧子

网友:

我觉得一般好点的遥控器普遍大
老外一般手大,所以多采用拇指、食指捏住摇杆,其余三指握住下面。
要是遥控器有针对亚洲人手型的就好了。

网友:

握遥控主要两种方法.一种是用托盘.然后用三个手指捏住摇杆.这样握时往往配用较长的摇杆.飞3A这样的比较多.这样的好处是动作准确.稳定.另一种是大家平时用的.手抓遥控器.大拇指按在摇杆上.这样用时都是配比较短的摇杆.就是我们遥控器上自带的那个.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适当放长和缩短.这样的好处是动作比较灵活.反映速度快.飞直升飞机的大多都这样飞.不管用那种办法握杆手都要放松.稍用一点力抓住杆就可以.不要大力去按或捏住杆.初学飞机的往往有这个毛病.按或捏杆用力过大的话动作会很变的很机械而且控制起来很不精确.所以要放松.而且握遥控器的手也要放松.即使是第二种操纵方法也要尽量用挂带.让挂带承受遥控器重量.手尽量不要承受发射机的重量.全部精力放在操纵飞机上.特别注意的是在松杆回中的时候手一定不要离杆.做到松而不离.另飞行过程中.手要一直放在杆上.不要一回中就离开杆(这样操纵飞机就会有一种断续和跳跃感).这样能比较精确的感知舵量的大小和找到操纵感觉.
另美国有种专门的遥控器是左手托住遥控器并控制油门.(油门在遥控器下面)然后右手捏住一个大的摇杆.摇杆除了副翼和方向舵外.左右转动摇杆就是方向舵.

网友:

这里解释一下:
我个人的亲身感受认为,(我是采用的手抓遥控器的飞行方式):飞油直需要用力按住,这个结论来自我个人的飞行经验及两位油直老师的经验
1、我飞行的时候,由于可能是个人有点紧张的原因,所以手经常会不由自主的脱离遥控器,这样是很危险的,飞机随时处于一种危险地步,出现过手脱离后找不到摇杆的情况
2、我发现,当我手按的不紧的时候,飞行动作容易乱,不知道自己手上的行程到底有多大
3、我有两位飞油直的老师,他们现在已经能飞涮锅这样的动作了,他们的经验告诉我就是要按紧遥控器,这样才能保证飞行质量,他们的手上都按起茧子了。
以上就是我的个人看法,和 stopyoucat 的某些观点可能有些不同,请大家一起来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