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3-11-11):
请问雷鸟上的
陀螺仪
gain(感度调节)要用什么工具调?那个孔很深,我看不清里边的结构,用了十字批,一字批好像都不行(不敢太大力,怕拧坏了)

网友A:
使劲

网友B:
雷鸟上的陀螺仪外壳我拆过,是和另一个调节旋纽一样的元件,用尖的十字批或小的一字批可以调。它应该是一个小的可调电位器。

网友C:
我的是一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