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提高飞达的灵敏度

楼主(2003-11-12):
我把飞达的平衡片调到45度攻角,这时飞达的控制变得灵敏多了,打舵几乎立即反应,各位不妨一试

网友A:
你这是借助空气动力提高平衡翼的敏感度。但绝对不需要45度呀。这样平衡翼事实上处于失速状态,阻力极大,不但会产生大量涡流影响主旋翼的气动效率,而且也损失了很多动力。其实只要几度的迎角就可以了。不过这种方法只适用于飞达等固定旋翼迎角的简易直升机。

网友B:
真的?
我的雷鸟可以调吗?

网友C:
这是以牺牲飞行时间和马达寿命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