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达之怪现象-方向失控

楼主(2003-11-12):
把飞达搁了一个多月没有飞。这几天发现一个怪现象-悬停约30秒后飞达方向失控,绕主轴逆时针旋转。打右方向舵至终点也不能纠正。开始以为是尾桨电机老化,更换新的电机后故障依旧。尾桨电机发热并不严重,且已配了散热器。
请各位模友诊断一下,是什么出了问题。不会是混控或是陀螺仪吧?
有人试过不用混控而用双电调吗?

网友:

陀螺仪可调电位器接触不良!!
用酒精来回动一动、擦一擦。

楼主:

那种失控感觉就像是电池用尽前一刻的现象。
为了验证这一情况,换上7.4v的锂电-飞达刚刚离地就开始自旋了;换上11.1v的锂电,飞达在到达一定高度后再进一步提高电机转速继续增加高度时产生了自旋现象。
难道是混控老化了?
有谁知道如何检测飞达混控及如何调整吗?

网友:

这说明尾马达推力不足,可能是尾马达快要坏了。最好拆开尾马达看一下,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11/11 08:53pm 发表的内容:
这说明尾马达推力不足,可能是尾马达快要坏了。最好拆开尾马达看一下,就一目了然了。
已经换了新马达了,现象依旧

网友:

那就试试调陀螺仪的中立点

楼主:

又多做了一次试验。
将飞达拿在手中,插上动力电池,开始检查。当油门全开时,方向舵打右舵-尾桨转速无明显变化;方向舵打左舵-尾桨转速减慢。收油门至半开,方向舵打右舵-尾桨转速提高;方向舵打左舵-尾桨转速减慢。
将飞达混控上的主桨电机输出拔掉。插上动力电池,重复检查。现象如前一个测试。

网友:

我也遇见类似现象,换了一个混控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