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图]发烧可变桨距小电直(之十一)---制作机架、滑撬等部件

楼主(2003-11-12):
这两天总算抽出点时间, 继续发烧小电直,制作机架、旋翼头主轴轴承支柱、尾桨传动齿轮轴承座以及滑撬等部件。由于在制作旋翼头轴承支柱和尾桨传动齿轮轴承座时,数码相机没在身边,故没拍下照片,有点遗憾......
(1)机架的制作,参考了飞达电直的机架。材料仍然采用铝合金,就是图中这种型材,看出来了吧------铝合金纱窗框......

(2)用手锯从中间锯开,正好利用右边的槽型部分制作机架底板......

(3)夹在钻铣床上走一刀,整整形,然后在这个机架底板上钻孔,加工出旋翼头主轴轴承支柱、尾桨传动齿轮轴承座并掏出减轻孔。
         (这一步制作过程可惜没拍到照片)......

(4)将旋翼头主轴轴承支柱、尾桨传动齿轮轴承座以及尾杆组装到机架底板上......

(5)离近点看看,咳!照片拍虚啦,不好意思......

(6)翻过来看,两个滑撬固定座也装上了(制作这两个固定座时也没拍到照片),
由于滑撬固定座两端要钻出斜孔,所以制作起来有点难度......

(7)暂时装上大齿轮,转动一下,看看它和尾桨传动齿轮的配合情况,很理想!这个大齿轮就是飞达的原配齿轮(原来用线切割加工的金属齿轮和飞达的尺寸一样,但我还是嫌金属的齿轮重,所以没有采用),大齿轮与尾桨的传动比为5:1(根据我手里现有的齿轮决定的,速比可能有点大?),最后试飞时还可通过尾桨变距杆作进一步调整......

(8)现在开始制作滑撬,使用外径6mm的空心铝管弯成,滑撬支架采用了直径2mm的铝合金棒,其实就是毛衣针!
哈哈,我把LP织毛衣的工具“偷”出来用啦!......

(9)再做两个这样的零件,起到加固滑撬的作用,以后可用来固定电池架,两端也要钻出斜孔,有点难度哦......

(10)将支杆与滑撬固定在一起......

(11)将整个滑撬组合在一起......

(12)换个角度看看......

(13)滑撬与机架底板装在一起啦......

(14)再离近点,从另一侧观察......

(15)把已做好的变距旋翼头组件插进支柱,欣赏一下,哈哈!已经能看出有点模样啦......

(16)接下来要制作副翼、升降舵及桨距混控摇臂组,要求是当操纵油门总距时,旋转斜盘应做上下移动,但又不影响副翼和升降舵摇臂的角度,总距停留在某一位置时,副翼摇臂及升降舵摇臂应能分别动作,互不影响地操纵斜盘倾斜。看来,这部分又是个细活儿......再就是要做4个舵机的安装架,固定接收机,固定电调等工作,有时间我再接着“发烧”......
说几句题外话:
现在流行的是用3个舵机混合控制倾斜盘的方式,但在制作之初我还没买JR3810和JR9X,手里只有普通的老设备,所以当时才制作了90°排列的旋转斜盘,这就必须采用混控摇臂组的方式来控制,这样也有好处:就是可以使用普通的设备来飞,要求是发射机需带油门尾桨混控功能。当然,如果使用GY240、GY401等带锁尾功能的陀螺仪就不需要发射机的混控功能啦......
不过,想升级这架小电直也可以,等试飞后,我再抽时间发烧一个120°的小斜盘,重新安排一下3个舵机的位置就行啦!那时,用我新买的9X来爽爽!

未完,待续......

   lxd1954

网友:

很经典的DIY,祝你早日试飞成功!

网友:

看着就爽,顶

网友:

想问一下刘教师:用线切割加工金属齿轮。怎么加工?

楼主:

------"用线切割加工金属齿轮。怎么加工?"------
我原来准备用的那个金属齿轮是找的现成的,只是为了减重,用线切割把中间掏空了,但还是比塑料大齿轮重......
图中左边的是先豪塑料齿轮,右边的是金属齿轮,原来是一个整体,用线切割掏成了这样......

lxd1954

网友:

快!快装上设备,我们广大模友等不急了!
   祝早日成功!!

网友:

等您把这个东西试飞了,能不能再给咱想个简版的小电直出来阿。
毕竟象您这样有车床有工具有备用的零件的人不多,想象您这样烧也烧不起来阿。
最好想个能加工方便比较普及的工具也能弄出来得东东,这样才是普及航模运动捏~~~

网友:

期待看到刘老师的下一步制作流程,看了你的好些帖子真是受益匪浅..
期待中......

网友:

另外想问一下刘老师:您的旋翼头那部分也是自己做的??

网友:

佩服,佩服!
实际飞行了吗?可以考虑产业化啊。
我有一个问题,尾部用轴传动重量是不是增加了很多? 另外机架部分是不是考虑直接使用塑料件直接改制,这样机体重量会减轻不少。 以这样小的尺寸采用全金属结构会影响实际飞行性能。

楼主:

to lameduck:
旋翼头部分也是手工制作。请参看我以前发的贴子。不过好多图现在都打不开了,可在本页最上一行点击“资讯”按钮,进入后在第一栏点击“查看”,在超级玩家栏目有我的发烧制作......
谢谢关注!
lxd1954

楼主:

to windheli:
机机正在制作中,杂事太多,总被间断,已经做了好长时间啦。我对商业上的事不懂,只是找乐趣做着玩的。原来也想过采用塑料来做,特别是那根尾杆,若是用碳纤管肯定要好很多!但由于是做着玩(只做这一架),尽量少花钱甚至不花钱,我手头又有一些铝合金的边角料头,所以干脆就发烧个全金属的机机了,我也想看看飞行效果究竟会怎样。该机重量估计要超400克了,准备使用380级的电机,整个制作过程也是边做边改, 根据试飞后的情况,我会随时改动的......
欢迎多提宝贵意见!
谢谢关注!
lxd1954

网友:

全備重多克?會否過重影嚮飛行時間

网友:

呵呵,祝早日试飞成功

网友:

自己做直升机不简单

网友:

我不明白尾翼用机械传动
直升机机如何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