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的380电机可以用吗?

楼主(2003-11-13):
请问各位,其它的380电机,如翼龙的可以用在雷鸟上吗?
我感觉它比雷鸟的看起来好。

网友:

用应该都可以的,不过还是原配的好,因为原配的设计是符合飞机本身的设计的,这样才能使该机器达到最佳的工作状态。

网友:

我试过了,可以用,但是发热量比原装的大,不是特别匹配。

网友:

而且还发现雷鸟的360马达用到翼龙上效能也没原装的好,主要表现为推力要小很多。看来这两个马达都是为各自的应用优化设计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11/13 09:00am 发表的内容:
而且还发现雷鸟的360马达用到翼龙上效能也没原装的好,主要表现为推力要小很多。看来这两个马达都是为各自的应用优化设计的。
这是当然了~~直驱用马达和用齿轮减速的马达设计上差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