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工银刷尾马达的寿命有多长

楼主(2003-11-13):
我新购精工银刷尾马达N30-3821,装在雷鸟上,只飞了4块
电池
(9.6伏)就坏了.请问诸位用了多久?

网友A:
我飞了3个月在飞达上

网友B:
我稍稍多一点,大概一个礼拜。不过第三天好像马达功率就上不去了。弄得我现在都不敢再买马达了。

网友C:
vidct 你 3个月 飞几次呀????

网友A:
一周飞5-6次,一次20多分钟

网友D:
电压多少?斑竹。

网友A:
前段时间我用的9.6V,现在用的是12V锂电。用12V锂电我的经验是,虽然动力很强,但是一般情况不要推漫油门用,这样既可以飞很长时间,同时对马达的磨损也小。

网友C:
vidct 尾马达 安装 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齿轮不要靠得太紧了,最好有一定缝隙,不然会增大阻力。还有就是检查尾桨是否平衡,我发现很多尾桨也是不平衡的,转起来抖得厉害,这会白白增大马达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