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想法! 用4个动力组 制作 飞行平台! 有几个问题?

楼主(2003-11-19):
      用4个减速动力组 制作 飞行平台 的几个问题???
                                                         反
      用370的减速组   共 4组    2正2反浆  交叉排列    正    正
                                                         反

        陀螺仪 需要几个???   混控如何 解决????
        哪位大虾 知道呀?????
                                  大家说说呀!!!!!!!!

网友:

这么复杂的东西啊

网友:

很好的想法

网友:

看看这个也许对你有启发,具体陀螺仪的接法我也不太清楚,需要大家集思广益了。

网友:

windheli,你的这个图在那里找的,介绍在那?

网友:

名字叫tribelle,德国人做的,你可以在google上找找

网友:

下面引用由windheli2003/11/19 05:40am 发表的内容:
看看这个也许对你有启发,具体陀螺仪的接法我也不太清楚,需要大家集思广益了。(photo.5imx.com/up/upfile/20031119518340.jpg)
(photo.5imx.com/up/upfile/20031119518341.jpg)
(photo.5imx.com/up/upfile/2003 ...
不需要陀螺仪,三个电调,直升机专用遥控设备,120度CCPM。唯一问题就是不能原地转向。

网友:

北航航协做过一架可变距四桨的,油动。

网友:

谢了
原地转向能够用副翼实现吗?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windheli在 2003/11/20 04:38am 编辑]

从tribelle的介绍上说还是有陀螺仪的,但是菜菜鸟的建议很可取。从tribelle的设计上看它应该也不能原地转向。
希望大家继续讨论,看来从模友手中实现这个模型并不很远了:)

楼主:

   原地转向可以实现       用 两正两反 就可以实现!
                           难题就是混控 的设计!

网友:

如果是圆形的话,根本不需要转啊

楼主:

kosh   不转 怎样遥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