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 lxd1954! 关于旋翼头、陀螺仪,求教!

楼主(2003-11-19):
我现在这几天再练习G2,发觉电动直升机远远没有油动的好飞,我分析是因为
1.油动的体积、动力多比较大;
2.油动的旋翼头结构比电动的复杂;
3.油动的陀螺仪具有锁尾功能;
4.等。。。
不知分析的对不对?请指教!
考虑改装:1.我的雷鸟是360的电机,还算可以,准备以后升级成钴电机,现在先搞到锂电池。。
     2.正在制作Vidct的V型旋翼头,一字摆臂不好卖,请告知如何用尼龙板、尼龙棒或别的材料怎样制作?
     3.可不可以改造现有的陀螺仪,加上锁尾功能?(我有一点电子基础:)
顺便问一句:你在前面的帖子上说过改装雷鸟,雷鸟的遥控器的电位器怎样才能拆下来?

十分感谢!!!!

网友:

钴电机用在电直上未必好,钴电机是适合于直驱桨的,因为它的扭力大,转速不快。如果用在电直上,可能会白白浪费电能,而转速还不一定有普通马达高。

网友:

to  liuweimanage:
1、斑竹说得对!一般钴电机消耗电流较大,现有的几种锂电还应做一下实验,否则说不好它们放出的电流是否能满足钴电机的要求。
2、V型旋翼头是斑竹的专利呀,直接请教斑竹就行啦!一字摆臂不好买,可用舵机盘改制,应该可以吧。
3、飞达的陀螺,有不少都是PG-03(一些新款的是将电调、陀螺等混装在一块板上),雷鸟的陀螺是仿造的PG-03,基本上都是模拟器件构成(如电压比较器、运放、与非门、反相器等)用这些器件来实现记忆锁尾,会比较困难,即便弄成,代价是提高成本,增加器件数量,重量也就增加了。要实现锁尾功能,最佳方案还是要用单片机(贴片式)来做!

雷鸟配的发射机,四个电位器的滑动触片是和转轴铆死的,很难分解开!我是先用酒精清洗,干后,在碳膜上涂少许机油(只要一点点!!!)这样处理后能对抖动有所改善......如要强行拆开,可锉平转轴与滑臂铆接处凸出部分即可拆下滑动臂,不过,装回去就成问题啦,这时,可在转轴中心钻一个1.5mm的孔,攻M2丝,将滑臂用M2螺钉及平垫片拧紧即可!

lxd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