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架直升飞机卖多少钱?

楼主(2003-11-20):
这种微型飞行机器人体重只有8.9克,室内飞行高度为1米。它由两个螺旋桨带动,可自行控制飞行姿势,前后左右移动自如。螺旋桨直径约为13厘米,两个螺旋桨分别朝相反的方向转动,可产生13克的升力。该公司声称,这种微型飞行机器人能在空间狭窄的救灾现场一显身手。

网友:

线控的 估计实际用途不高,能做成无线遥控就爽了

网友:

奇怪的

网友:

号称日本刚刚研制的飞行机器人

网友:

下面引用由无拘束2003/11/20 10:21am 发表的内容:
线控的 估计实际用途不高,能做成无线遥控就爽了
无线地就要加电源,这样就不能这么小了!

网友:

我还是觉得这样不好,危险啊,应该象喜路宝的飞碟那样的设计,外边用一个壳保护起螺旋桨,这样就不会碰撞了,还有呢,火灾的时候,热气和冲击气体是很强烈的,这么小的体积,如果在火上飞行的话,我想就很难控制稳定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