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达(Futaba)版的安装?!

楼主(2003-11-21):
请问各位大侠模友,飞达(Futaba)版的微型接收机;GWS PG03微型压电陀螺仪;电子混控器都安装在什么地方比较合适?俺是个新手!请多多指教!最好有图片!谢谢!谢谢!

楼主:

再请问各位大侠模友,飞达(Futaba)版的微型接收机;GWS PG03微型压电陀螺仪怎样调整?上面有两个微调都起什么作用?请多多指教!谢谢!谢谢!

网友:

只要保持机器前后以主轴平衡,那些东东随便装哪都可以。

楼主:

那GWS PG03微型压电陀螺仪怎样调整?

网友:

正宗的PG-03的微调,一个是调整中立点,另一个是调灵敏度,也叫感度,一般情况下,先将发射机油门杆(包括微调)拉到最小位置后,打开发射机电源,再接通飞机上电源,等电调灯闪动过后,这时调整PG-03的中立点,调整到红、绿两个发光管同时亮起,此时就是尾舵的中立位置,OK!
感度微调没有过多要求,只要飞机不出现追尾现象,可尽量将感度调到最大,如出现追尾现象,再适当调小一点......另外,当收油门和加油门时,机尾也随着大幅摆动,除了考虑电调因素外,可将陀螺感度开大点,也许会有所改善......
补充说明:以上所说的调整方法,只对正品PG-03陀螺仪而言!对那些陀螺与电调混装在一起的混控板,以及雷鸟电直仿造的PG-03,调整方法另当别论!......

lxd1954

楼主:

太感谢了!对我真是很有用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