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倾斜盘与主轴如何固定?????

楼主(2003-11-23):
请问倾斜盘与主轴如何固定?????

楼主:
有没有人能回答??????

网友A:
如果是可变桨距的直机,倾斜盘是不用固定的,因为它需要在三个舵机的控制下做上下运定,而绕主轴的自由度是用过三个舵机来约束的。
对于不可变桨距的直机,例如飞达,在主轴的轴向上要有固定,是通过一个简单的塑料管固定的,其实我认为这种固定方式不好,因为随着使用时间这种固定方式会出现非常达的旷量,不过由于这个轴向的力还是比较小的,所以问题不大。

楼主:
哦,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