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ivershing来看你的十字盘和帮你换的飞达混控

楼主(2003-11-25):
这两天再帮你做好球头就寄给你,你也不用给我钱了,给我几本模型的杂志就行了,英文和日文的都可以过期的也可。

网友A:
能不能把十字盘的尺寸发给我

网友B:
十分謝謝你
沒有問題
有的一定給
這是因為香港這樣的雜誌難買和小
要找找
看了看你做的金屬件
上面那個好像有點問題
右側的臂不是尖的嗎?
是沒有球頭的~

网友C:
关于自制十字盘,我想问一下rcboy:
不用车床,用铝板直接弯制是否可行?比如以轴承外径为内接圆画个正12边形,以其边往外再画矩形,其中3个长的做摇臂,短的弯90度包住轴承,即可做成外盘。

楼主:
回IVERSHING:下面那个短的才是原装上那尖的部分,现在还少一根钢丝,如果你见过油直的倾斜盘你就知道了,我这样做是为了让你以后有升级的机会。球头还没好这两天没什么时间。星期天应该可以给你。
回我心飞扬:铝板弯应该是可以的,用3MM的轴承孔和轴承配合紧些,用软些的铝比较好弯直角,7075很易断的。我的不是用车床加工的,我用仿型铣床(雕刻机)做的。

网友B:
好的~謝謝你
不用急
慢工出細貨!
看來你這個人真是細心
升级也給我想好
好好好

网友D(2004-11-03):
能不能把十字盘的尺寸发给我

网友E:
事隔一年的帖子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