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问总斑竹,攻角是什末?谢谢!

楼主(2003-03-15):
我的先豪原地打转,要离地不离地。有时候尾桨突然转速变的特高,不受控,机尾猛的甩向一边。怎么回事?一不小心,主翼断了一只,惨!!!!!!!!!!!!!!!!!!!!刚买的啊!!!!!!!!!!!!!!!!!!!!!总斑竹,你飞先豪吗?知道哪儿有配件吗?我是指川渝一带,我是绵阳的!

网友A:
攻角就是桨与相对水平面的夹角,相对水平面是指与斜盘相水平的那个平面。
试试把你的机器飞起来,不要在地方要离地不离地,那个时候是最难控制的,放心大胆把它飞起来1米高,就算摔了也摔不坏。因为只有飞起来了才知道究竟问题出在哪里。我飞的是飞达,部分配件可以通用。如果你要买配件,目前只能邮购,因为西南这边都没有模型商家在做这产品。

网友B(2012-09-11):
十年老帖

网友C:
给力!!!十年前的

网友D:
这是谁挖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