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两个脱落仪,gws01和03想用他们稳定直升机副翼和升降舵??是否对悬停有用??

楼主(2003-11-27):
是直升机,是否对悬停有用??

网友:

你还有地方装啊,要是多就给我一个,这样我们就一人两个了,比较平衡,我吃点亏就要PG03了,我给你个充电器

网友:

我已试过装两个陀螺仪,实验结果是没有明显作用。我用的是GY240+PG03。
分析原因,陀螺仪是一种加速传感器,而直升机的侧移加速度较小,因此反馈到陀螺仪上就不敏感。因此,只有装上光学位移传感器才可能达到较好的平衡作用。

楼主:

光枪枪想的美,我把pg01卖了买个gy240,顺便问一下gy240\gy401那个好,大该价格是多少或介绍别的脱落仪。。

网友:

GY401更好,但对飞达来讲完全没有必要。401比240反应速度要快些,而且支持双重感度,但对飞达没必要,而且401的快速反应性能对飞达也没必要,这种小飞机慢速也好控制。401的价格在1000多元,240好像只要6xx。都带锁尾功能。

网友:

GY401的舵机是配的高速的9253,这舵机够大,电动小飞机上装不了,除非你飞的是大的电动就可以用。

网友:

也可以配普通舵机
不过如果用在飞达上,由于尾桨推力是马达调速控制,因此控制速度将成舵机的几倍之多,401的速度优势并不明显。

楼主:

我是飞540京商大电直,gy240可以飞航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