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楼主(2003-11-29):
我买了一架 嘉宝
电动直升机
充满电试飞
结果混控器就冒烟
燃起来了
我用的是 伏特把4
遥控器
因为是邮购的
我发现
陀螺仪
接受机
舵机
混控器 都不是 伏特八产品
没有伏特八 商标 只有发射机是
订购时 要的是 伏特八全套
直生机上的斜盘一个头子是断的 没有
我认为是被骗了
我本来喜欢电直飞
现在我发现飞机是破烂一堆
邮购于 飞扬模型 店
伤心人

网友A:
联系退换啊~~你要甘吃哑巴亏啊

网友B:
退货!!!!!!!!!!!!!!!!!
找飞扬! 应该可以的!!!!!!!!!!!!!!

网友C:
FUTABA不生产陀螺仪和混控(也不生产该电直的电池和充电器),原配FUTABA接收机和舵机太大太重,不可能装在电直上。所以目前大家用的所谓FUTABA版电直,就是指发射机是futaba!!!你已经来过电,我们可以退货或者换电调,随你啦。
我认为家宝(JABO)是目前国产电直性能最好的(用振华发射机,如果配FUTABA发射机更好)。我个人将它排位第一。很快会看到它的不可思议的室内高速航线飞行录像-------老杨

网友C:
陀螺仪是名牌台湾原装GWS PG-03,接收机是国内航模届有名的飞高6通道, 舵机是珠海华迈9g(内含一个金属主齿轮和二个滚珠轴承),混控器当然是原飞达用的,都不是伏特八产品!!伏特八不生产这些。我们货供不应求,真的没时间骗你!对不起,请别伤心啦。恳求你把这堆“破烂”好好包好退回我飞扬吧!原银自当奉还。

网友D:
最好找个有经验的帮帮你,飞扬也说了东西可以换,其实问题不大的,可能就是混控坏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D:
TO:飞扬
刚才看到飞扬网站上的阿帕奇机壳,挺感兴趣。就是提两个建议:
1、要是有了好货让我们早点知道多好
2、就是网站上出现错别字不好啊。

楼主:
申明 混控器 烧坏了 不知为何 电池是插不反的
一个内斜盘圆头没有
主轴插销太细断了
主齿轮转 但是旋翼不动
尾杆胶水不牢固电机已经脱落
我上了一棵螺丝固定
主电机与尾电机没有扇热铝片
问:拿到手3天不到为何?
我要退货
换飞达 后期形全原装一套 4合一 混控器+陀螺仪+接收机

楼主:
山东航模网
飞达1200
怎麽买出来的
嘉宝1480
我配的伏特八又加了200元
如果这样换我好亏哦!!
嘉宝 飞达 雷鸟在外型上差不多
有谁知道谁是谁的复制品?

楼主:
我觉的倒霉
能不伤心吗?

网友E:
飞扬说可以退,还伤心什么,

网友F:
千万别买"飞达 后期形全原装一套 4合一 混控器+陀螺仪+接收机,"坏了要修理就又要付出不止整机一半的价钱,而且振华发射机实在是....我已经尝试过一次了...
其实"嘉宝 飞达 雷鸟"我觉得都查不多...会飞了就好飞:)
飞得开心...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
我的飞机飞不起来
混控器 电机都烧了
咋个半哦
退货肯定要陪钱
我是刚买的
又不会飞

网友D:
混孔是保修的,电机换一个就是乐,你是哪的?要是和我一地儿的我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