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有一篇很好的文章,适合于新手练习,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

楼主(2003-11-29):
原創]給在室內練停懸的新手們的練習心得
不管是哪一家廠牌的小電直....只要調校得好...一樣都很好飛
我也是小電直的菜鳥...我練小電直有一個星期了......
在調校方面....機體加強方面....練機方面....自己有一些小心得.....分享給大家...
PS我的小電直也被我改得更小隻了!所以他沒有廠牌!
調校方面:
 1.日前有人說用橡皮筋綁住雪橇和工具箱的把手....做限制式的調校真的很有用....
 2.用手持在空中調校很不準,真的..因為你的手不一定能把直升機拿得很正....
  只要有一點點的傾斜,因為Rotor會有轉動慣量,你就會覺得飛機可能沒有調正。
 3.如果你發現中度馬力時,飛機能平衡。但滿馬力時飛機開始自轉。那表示在駝騾儀
  上的敏感調變扭要調一下,可別硬飛。
 4.電直在離地之前,若有輕微的向左跳,那是正常的,是直升機的特性。
 5.打開發射機和接收機,看看伺服器臂,所有連桿,所有的機翼..等等,該垂直的垂
  直,該平行的平行。在試地面滑行時,若有不正常的偏移,請先調整機體的相關元件位
  置,如飛機慣性向前跑,那就把電池往後調一些等等。如果真的無法改善,那才去
  微調發射器的微調,因為那是下下策,在最理想的情況下,發射器的微調扭都在正
  中央。如你在玩電飛時,機體本身重心就錯了,你只一昧的去調微調,那不是所謂
  的治標不標本嗎?
  以上功夫做得好,練飛時一定事半功倍!
  我的電直包括前天幫朋友組裝的小蜻蜓一旦在空中安定後,手指全放開發射器,電
  直可以一動也不動的在空中至少5秒鐘!(室內)
機體加強方面:
 在室內練機時,最常壞的就是尾翼,我壞了二次,一支100元,練習成本太高了,所以
 我自己做了一個很滿意的練習用尾翼,如下圖所示:

 槳片是用2公升大汽水保特瓶做的,因為本身就有完美的弦弧,所以很實用
 具有很好的耐衝耐壓的特性,仍可保持原來的形狀!我愛保特瓶
 你看他槳片傷痕累累一樣仍保持完身就知有多強了。小時候,大概是國小三四年級吧!
 我和哥哥很瘋橡皮筋動力的飛機,我們槳片都自己這樣做的,很好用,由其是在做室內
 競賽級的10克到30克的飛機時很適合,那時我們最常做的就是史帝克和便士飛機!
 因為那個時候,你知橡皮筋動力的槳片多難買嗎?大概是那時不流行玩這個吧!
 這種槳片的推力也不錯,又很輕,大家不如試試!但是換成這種槳片電直一定要如上述
 再調整一次喔!
 如果看圖真的不知怎麼做,請回PO,我再做詳細的做法內容!
 還有,我建議電子設備最好放在後面,不要放在機頭,因為如果不小心跌機了!比較不
 會傷到他們,由其是電子駝騾儀!他的重要轉動感應的IC可是很重要,壞不得!況且
 跌機時,電路板的PIN比較不會撞到,更重要的是晶體,掉了就哭了!很難找得到!
 太小了![]不知小是福是禍!去年飛電飛時,迫降時掉了,找了兩天也找不到!
練機方面:
 Step0.環境準備:
     1家俱最好用被子或抌頭蓋著,以免主旋翼撞到時,傷到彼此,如下圖:

      像我的電腦主機,跑步機都用被子和抌頭蓋著。

 Step1.地面滑行練習:
     1在地板貼一個H。大小和你的雪橇一樣大,如下圖所示:

      這將是你練習地面滑行和停懸的起降點!
     2練地面滑行的目前是要新手學習空間感,直升機特性與方向控制。
     3地面滑行要練到它能在H方圓70cm內自如歸位。
     4如果技術成熟,可一再的縮小方圓,直到你能完全掌控他,如小遙控汽車。
 Step2.低空停懸練習:
     1低空停懸和地面滑行不太一樣,因為低空時,雪橇和地面沒有摩擦力,發射
      器輕輕地動一下,就會有反應。而且,比如你往前修正位置,只要輕輕住前
      撥動一下,機體就會往前,而且會有一定的滑空比,有時可能要再往後撥動
      一下,直升機才會停止往前滑空。
     2一切的動作一定要輕輕的,一點點的。因為你在練習停懸,不是練特技。
     3從靜止在地面到離地時,油門不能瞬間加到離地時所需要的油門量,因為駝
      騾儀要一定時間的反應,而且尾翼要加速到一定的力量也要時間,要不然你
      的電直會容易逆時針旋轉。
     4低空停懸其實比中高空停懸難練,因為飛機和地面只有20到30公分左右
      。直升機向下的氣流旋渦容易被地面破壞。所以升得愈高,直升機愈能自我
      安定。而且做向左,向右,向前和向後平移時,直升機會下降一點,因為副
      翼和十字盤之間的機械應力會吃掉一些主旋翼的扭力。使得上升的力量變小
      。所以練低空時,機體下降時,有時會碰到地面,或是因為氣流旋渦破壞更
      嚴重而使機身不太穩定。更何況你正在作方向的移動。
     5上述這麼多問題,為什麼還要練低空停懸呢?因為怕新手過度緊張,看到要
      撞了,會馬上關掉油門或是腦子一片空白。在低空時,跌機時比較不嚴重。
      一但非正確的著地,一定要再度檢查機體是否有損傷或是哪裡要重調校的。
      以準備下一次的練習。
 Step3.中高空停懸練習:
     1不管是低空停懸還是中高空停懸練習。一定要自定一個安全空間停懸範圍。
      一但越過了安全領空,不用去試圖修正,要慢慢放下油門讓機體迫降,以免
      一緊張企圖修正,反而撞得更慘!也不要一緊張,把油門關了,那就跌機囉
      !
     2如果越過安全領空的速度過快,記得要用修正的方向慢慢降落。但不要修之
      過急,迫降時會翻機的。
     3中高空時,其實比低空好飛,因為直升機的氣流旋渦有安定做用。我就是在
      室內中高空時,約和眼睛同高,兩個拇指放開發射器,直升機依然能安定5
      到8秒之間。希望能再破自己無操作下停懸的紀錄,呵呵!
      下面這張圖是我停懸後,放下發射器,快速拿起相機拍下來的,因為我動作
      太大,有點亂了氣流,機身歪了一下,嚇我一大跳!真是驚險萬分!

以上就是我的室內停懸的心得,分享給大家!如有不正確,請回PO修正。
                     jerrywhite筆  jerrywhite@pchome.com.tw
後記:
-------------------------------------------------------------------------------
我一開始也有空中自旋的問題...
自旋多半是駝騾儀沒有調好...
如果是一開始飛的時候....沒有自旋....而玩到最後...
電直開始容易順時鐘自轉...表示你的電池快沒電了....
因為主旋翼吃的電流遠比尾翼多....
在電力正常下:
 如果你的駝騾儀都調最大了,如果還是逆時針自轉,可能是你的尾翼有損壞,
 或是馬達快陣亡了!
 如果馬達和尾翼都正常,那就把尾巴加長吧,增加力矩。。。
 反之,如果你的駝騾儀都調最小了,還是會順時針自轉,表示你的尾馬達
 喝了保力達了。。把尾巴縮短吧。
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尾翼軸已經和地面不平行了,在空中飛時,容易有多餘的上施力或下施力,把水平推力分掉了,機體也會變得容易向前斜或是向後斜!
還有,記得動力中樞,馬達,齒輪,十字盤,連桿,每玩5顆電池就上點油。
會較省電,較不傷零件,較安靜,降溫,較不會振動發抖。好處多多。
至於要用什麼油比較好,我建議用瓦司槍專用潤滑油,
不貴,一支50元吧!我用了快三年還沒用完。
因為主要這種油不會傷橡膠製品,而且他在常溫下不會凝固。
大家快來捲入直升機吧!

我飛故我在

网友:

up
gaonel兄,我的邮包终于到了 ,居然被我发现了一款,尺寸完全一样的碳刷电机,就是轴细了,螺栓孔位置不一样,大小都完全一样,我把原来马达的转子放进去了,正在考虑如何把它固定在尾巴上,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

楼主:

我现在在想:首先你看看别的不同型号的电机的碳块能不能用在尾电机上。
固定的问题:你发现的那款和尾点机一样的电机,只换尾盖行不行?用原来的外壳。
另外NEMNEM兄告诉我增加垂尾的面积可能对尾电机有好处,你可以试试,我还没来的急试。因为我的混孔坏了,放在STEVE那修呢。

网友:

原来混控也可以修啊,以后就不怕了
电机都是一样的尺寸,14×11mm,我试了电机+尾马达转子,感觉没什么问题,就是有点热,碳刷大概是1。5mm大吧,应该比原来的铜片好一点
顺便问下v头的作用真的那么大吗?

楼主:

真的,用了你就知道。买一个回去试试就知道了。也不贵。就是安装时连杆套球头是要小心,应为有时连杆的空很小装不进。

网友:

我也想没买哦,就是没卖的都挖

楼主:

快了,忍耐一下了